休眠感应的三极管还是场管,是什么参数的 用普通的代替 ...
休眠感应的三极管还是场管,是什么参数的 用普通的代替可以吗?

楼主(2015-01-20):
有一台机器不定时自动黑屏(无背光) 不定时自动休眠,后来发现是开关板上面的感应管坏了。 拆掉OK, 但是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参数的 用普通的代替可以吗?
无背光

网友:
霍尔元件,找笔记本上相同地方的换

网友:
那是霍尔传感器不是三极管啊楼主。直接拆了不上也是可以的

网友:
霍尔开关,在其他板上找呗,不能用三极管和场馆代换

网友:
料板上找个 代用就得了,

网友:
霍尔元件 不是三极管

网友:
霍尔元件是磁感应,不能用mos管或者三级管,直接拆掉旧可以了,只是合盖时LCD不会黑屏

网友:
这不是三极管,叫霍元件。

网友:
干洗大家的回复,我明白了,看来只能找其他板上的了,有的板上还没有 大多数在开关板上

网友:
最好换一个一样的上去

网友:
作为路人我学习了

网友:
霍尔开关,其他板上找

网友:
他不是三级管 。。。你可以找同样的代换

网友:
以后遇到学习了!

网友:
它可不是一般的东西 一定要一样的才可以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拆,磁感的霍尔

网友:
一般是拆了了事,要不就是料板找

网友:
料板上很多

网友:
那个可以不用都可以

网友:
你可以找个相同的地方拆不装其实也可以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