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大家好,请教一个关于水星MD880D的ADSL下行速率低的问题!

楼主(2015-01-20):
一水星880D,下行只有500KBPS,看个电影都卡,后看换了个MODEN就好了,下行达到10404KBPS,大家看我拍的图片
adsl

网友:
请教原来的水星880D是什么不正常引起这种速率低的现象呢?是硬件还软件呢?东西不值钱,纯粹想问个为什么.

网友:
究竟是猫还是路由器的问题呢?

网友:
线路太差,损耗太大,换个信号处理能力好些的猫就行了

网友:
猫的问题,换其它几个猫都正常了

网友:
线路衰减大

网友:
看你的第一张截图,你的下行的衰减比较大,上行速率却是正常,上行衰减也有点大,稳定的网络环境上下的衰减不要超过三十,所以依照你第一张图,不排除线路问题,但是你的第二张图,上面看到,上下行又是正常,衰减也有点大,如果你条件允许,可以先弄一个猫换上去试试,如果还是一样那么请你抱网络故障吧!这样的线路,会出现,网络延时,掉线,而且下雨天会更加明显!

网友:
楼上说的很详细 赞一个 学习了!

网友:
这是猫本身的传输能力决定的,猫的SNR容量越大,线路衰减越小对网络的传输速率限制越小。换一个这方面性能参数好点的猫自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