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搞扯之锋锐K45不过隔离

楼主(2015-01-20):
     同方锋锐K45,板号TY640,上家拿来时说不通电,试机,电流为0,果然。一番测试发现隔离由EC PIN103未发出DCIN_ON 引起,很顺利找到原因,给EC供电的3,5V没工作,直接原因是R378 腐蚀致MAX8744 PIN4 SHDN没有:

  这个问题很简单,(某哥在某贴中提到SHDN由R385,R378分压,测得“分压”值为19V惊呼不可能....呵呵,不要看两个电阻那样接就叫分压嘛,尼玛R385是0,19V你说可能不?)注意了,先说不过隔离,3,5V又怎么工作呢,看好了,它的供电ADPOUT+是这样子的:

此处不解释,只能说R378处贴有胶,容易腐蚀,是故障高发部位,这里给出元件位置:

   换掉R378,3,5V顺利工作,待机电流0.01,随手按下开机键,NND,一点动静没有,测下EC  PMX-00F,除给SB的信号外所有条件都正常,就是不触发,更要命的是依然不过隔离!问题搞大了,仔细测下EC条件,一遍,两遍...没发现问题,BIOS不用怀疑,根本就没挂在EC上。那么问题在EC本身了?换吧,换一片全新,故障依旧,是否自带程序?尽管搜尽“内存”并未发现有此记录,在没招的情况下还是换了片带板的,(料多就这么任性哈)果然还泥煤的不动!测啊测,换啊换,不知不觉3个小时过去了。3个小时啊,那是喝血的节奏,发火了,使劲按下开机键,NND电流居然刷刷上去了!接上屏,再按开机又不动了,使劲一按顺利开机亮屏!
   一道灵光闪过,瞬间明白了本机搞怪的设计:隔离是要在按下开机键并保持一定时间后才过,随后起动开机程序。在开机键恰好接触不良的情况下,按下开机键如果出现闪断,则中止,连隔离也过不了,这就是为什么随意按下开机键没动作,一发火一使劲就应声开机的真正原因。搞扯啊,搞扯....   PS:哥不是雷锋,我是冲加分来的,各位看着办吧。

Solo。 + 5

网友:
没太懂 是按键老化了吗

网友:
分析的很清晰啊。。。。。

网友:
保护隔离是要按下开关键才有,这个第一次听说,先收下

网友:
还真是个特殊的开关隔离啊。。。先保存个。

网友:
这应该很难查啊,不按套路出牌啊

网友:
美美看到有同仁分享,敬佩之意,悠然而起!

网友:
不按套路出牌,直接进入主题

网友:
不按套路出牌

网友:
感觉是换的电阻阻值大小问题     加一个电容构成延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