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70和E系列的本子过热掉电怎么处理

楼主(2015-01-20):
导热和风扇都处理过了,还是没有改善,难道要换CPU吗?大家有好的办法吗??谢谢

网友A:
换散热铜管试试。

网友B:
加个铜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散热铜管试试。

您们说的,我都已经试过喽,那都是属于导热这块的,我能想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个铜片试试?

您们说的,我都已经试过喽,那都是属于导热这块的,我能想到的

网友:
铜管与晶体是否接触好啊,细节很重要,今天刚换一个E40铜管,上次还有一个在保的ASUS也是温度高,我们做了清洁,而且铜管也用风枪试了一下也能传热,风扇也是好的,就 是温度高,后来去售后,他们说是换的铜管,就好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因为电流过大造成温度高

网友:
改常转试试啊

网友:
第一考虑的你铜管是否接平,第二你是否加好硅胶,第三铜管,第四换下铜管,第五换CPU

网友:
换铜管和风扇,加好的散热膏。

网友:
应该还是铜管的问题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