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这是屏的问题还是板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5-01-20):
一台32的LCD电视,刚开始显示正常。后来就屏幕就变绿了。请问这是屏的问题还是板的问题?
重启后显示又正常了,一段时间后又不正常了。
刚把主板和逻辑板之间的线重新插一下。到目前为止显示还是正常的,真奇怪。

网友:
不一定、换个屏或主板试一下!

网友:
这个是 主板的问题  要不就屏线

网友:
感觉这都有可能,可以先测测主板大致量下主板。

网友:
换个屏线看看  要么拆开拿胶布粘住试试

网友:
逻辑板有问题

网友:
有点像是屏线不正常,可以换条试试。

网友:
屏线和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
觉得还是板子的问题多一点……

网友:
换根屏线看下

网友:
应该是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
更换屏线,8成把握

网友:
屏线没插好,用橡皮搓一下金手指。

网友:
处理一下屏线 如果不行的话那就是逻辑板了

网友:
问题处理了吗楼主。。。感觉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线接口金属纸起锈 了吧

网友:
修好了吗 ,我这个电视开开也这样

网友:
本店专业维修各种液晶屏、技术支持等等。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2119817026

网友:
把排线,重插一下试试看

网友:
弱弱得问一句 逻辑板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