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三星S22B150N不开机一例

楼主(2015-01-20):
   接台三星S22B150N不开机,连电都不通,测得5V电压没有,如图:

  控制芯片是RT8296B,这里给出原理图

  照图测得VIN,EN正常,输出约0,无短,判断为芯片坏。换当然很简单,但是没有啊。找块12-3,5V转换板接上去,一切正常。本来可以这样就完工,内部挤一点就挤一点。但咱一向不喜欢把个机器搞得乱糟糟的,12V转5V,又不是好大一回事,换下来的板子中不少哈,比如这种:

    翻垃圾箱,找到一块芯片引脚排列接近的板,拆掉原板元件,把所有元件搬家到位,改装后是这样子:

  怎么样,不太难看吧?通电,5V OK,亮屏收钱!

网友:
前几天也碰到这个 芯片烧了个包  换班了

网友:
修好就行,俗话说的好牛屎外面光嘛

网友:
高手,啊这样也行

网友:
呵呵,楼主动手能力比较强啊

网友:
很厉害,经验可以分享啊。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好强啊!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
你这样太麻烦了,直接剪板接线,,1分钟搞定、、

网友:
没看明白改了哪里啊

网友:
我修过一个,芯片没坏,是过孔电阻大引起的,你这个也应给是,跳根线就好了

网友:
厉害啊。。高啊手

网友:
没看明白拆下的芯片放哪了

网友:
这个是5V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