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GCM-S2C无cpu核心供电

楼主(2015-01-20):
拿到板,上电,通电一下就断了,跟短路不同,拆掉cpu,电池放下电,再上电,通电不掉了,测量发现,无cpu核心电压,供电芯片ISL6312.
供电开启脚36脚,查36脚VTT_PWRGD来源,
他是VTT_GMCH正常后,通过LM324的12V分压产生的,3脚大于2脚电压,1脚才会输出12V。测量发现3脚1.2V,2脚1.27V。
这么说VTT_GMCH是正常的,问题出在2脚上,2脚是3VDUAL分压产生的,3.3V通过2.4K与1K分压应该是0.97V大概,不应该是1.27V。测量3VDUAL有3.3V,正常。
找到2个分压电阻,拆了下来,1K电阻正常,2.4K电阻只有1.6K,找了一个2.4K电阻(2.4K电阻,我是因为有料板,技嘉的双桥板,大致都差不多,很容易就找到了,没有就找个比2.4K大的就行),换上后,VTT_PWRGD出来了,CPU核心电压也出来,上CPU,内存,跑码,显示,修复完毕。手机拍了下照片,太模糊了,就不传照片了。
图纸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5211

网友:
楼主的理论知识很扎实。

网友A:
请问楼主,上面提到的0.97V是不是通过分压电阻计算得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上面提到的0.97V是不是通过分压电阻计算得到的

是的,通过分压电阻计算公式得到。

网友:
楼主的知识挺扎实的,维修方向很明确。

网友:
还是有图纸方便啊

网友:
这是CPU供电芯片没得开启信号EN,,才没得CPU供电的吧!!

网友:
帖子不错,值得细细看看。

网友:
楼主理论蛮扎实的 这个我看不懂 多多学习!

网友:
没有图纸,跑线路估计够麻烦的,电阻阻值怎么总变小了,

网友:
修的太好了

网友:
你好楼主,我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主板,诊断卡显示no,cpu不工作。查了所有供电,除了cpu之外都正常,cpu的上下管的输出都没有。pwm的供电正常,en也有电压。走到这已经头大了,不知道下面该怎么进行,请楼主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EN脚没电压。有图就简单了

网友:
看来我也要去学学理论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