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兄弟

楼主(2015-01-20):
大家好,我现在有两台电脑,一台是XP系统,一台是WIN7的系统,同用一个路邮上网,路邮是TP-LINK的,现在的问题经XP上网多久都没问题,WIN7的机刚开始也可以上网,过了7几分钟后就不能找打开网,出现黄色的!号,这时XP的机也上不了网了,把WIN7的网线拿下也不行,重启路邮才能上网,请教下各位师兄弟要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小弟先谢谢你们的帮助!

网友:
ip有冲突  把IP地址固定一下

网友:
谢谢兄弟,试过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