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m-p26 ms-7592 VER:5.2

楼主(2015-01-20):
今修到这板子 拿来的时候不跑马 首先刷了个BIOS 还是不行 没思路从何修起 请给位大神帮下忙 上次也是V星的板子 南北桥都悍过了 BIOS刷了N个 还是有复位 不跑马 V星是不是有通病啊
通病

网友:
不跑马的问题多着呢,各大电压查了没有?全板时钟复位正常吗?

网友A:
时序,晓得不?
新手小康
供电 时钟 复位啊 供电都正常 也有复位
详情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哪有那么多的通病,踏踏实实一步步来。

网友:
你只是加焊过南北桥 你换过南桥试了吗???

网友:
各项供电都满足了没有

网友:
压桥试试吧

网友:
不跑码却是很难修,但是按照时序一步步来,先测各主供电,还有小供电,然后时钟,复位 都正常刷bios 最后打值 不行的就放弃吧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序,晓得不?
供电 时钟 复位啊 供电都正常 也有复位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块,可是就是没桥换了,,条件全部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