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8s 不跑码

楼主(2015-01-20):
主板故障为不跑码,供电时钟复位正常,求通病!
通病

网友:
献策供电主板全板供电

网友:
刷一下bios

网友:
哪有这么多的通病

网友:
先刷下BIOS试试看。

网友:
BIOS刷了不行就干桥!!!

网友:
干桥,AMD单桥的

网友:
走时序啊,都正常的话就总线

网友:
68芯片组的通病就是桥

网友:
找不到问题就干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