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接上VGA线电源灯就虚闪,屏幕不亮

楼主(2015-01-20):
正常不接显示器,屏幕出现无信号的字样。电源指示灯正常亮。接上VGA线,屏幕无显示。电源指示灯虚闪

网友:
程序的问题

网友:
看看滤波电容

网友:
也不说显示器型号 也不说牌子 这个看去想AOC919SW啊  AOC这个型号很爱出这个问题 就是电源板上的一个电容导致的 当然杂牌的也看下是不是高压短路也会,

网友A:
刚才发完帖子一看显示器自己正常了。心中还一阵窃喜呢。以为换上450V电容好了呢。用了半了小时问题又发生了。就是12V电压变成13.4V.  5V电压变成4.7V。会不会是这两个电压不正常呢

网友:
电源板有问题

网友:
现在是插上电在那放着几分钟后屏幕自己就正常了。电压恢复到12V 5V左右。不亮的时候能听见电源板吱吱响

网友:
应该电源板或者程序坏了吧

网友B:
用手按压板子是不是时好时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手按压板子是不是时好时坏?

不用按板子。断电后就不好用。停一会就好用。显示器唯一780B.

网友:
换5V 12V滤波电容。

网友:
zhizhi响是电容的问题,这毛病一般都是测量稳压管和电容,有时候买块电源板才十几块钱感觉比买元件还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发完帖子一看显示器自己正常了。心中还一阵窃喜呢。以为换上450V电容好了呢。用了半了小时问题又发生了 ...

按键板拔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发完帖子一看显示器自己正常了。心中还一阵窃喜呢。以为换上450V电容好了呢。用了半了小时问题又发生了 ...

如果拔掉按键板还不行把驱动板的电解电容全换掉再试!
或者你找一个其他的电源板改上去试试先!

网友:
刷写MCU程序吧。

网友:
将电源板上的电容换了就会好了。

网友:
成功修复了。把滤波电容都换了

网友:
学习之中,我也遇到过啊

网友:
会不会是按键板漏电了。

网友:
关键是12V滤波电容出问题.

网友:
如果没错的话,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