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iPhone热点容易掉线的问题

楼主(2015-01-20):
有时候出门在外用iPhone作热点给自己的其它设备或其它人分享一下3G的速度非常之有成就感,不过iPhone的热点貌似不太稳定,经常容易出现掉线的问题,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如何解决这个容易掉线的问题。
对于iOS设备1.连接上热点之后首先一如既往打开设置->WiFi

2.然后点击热点WiFi之后的>符号进行网络的设置

3.记住IP地址栏、子网掩码、路由器及DNS中的相应信息

4.接着点击静态,填入刚刚记住的信息,DNS可以使用之前的信息,也可以使用之前iOS小技巧:通过修改DNS来提高iPhone或iPad的网络访问速度中介绍的DNS地址,如8.8.8.8

5.打完收工

对于Windows设备
如果使用安装windows的笔记本连接相应热点,解决问题也差不多
1.打开控制面板\网络和 Internet\网络和共享中心

2.点击已经连接上的热点,在弹出的窗口中点击详细信息

3.在详细信息中可以查看已经连接的网络信息,记住下面红框中的相关信息

4.回到无线网络连接 状态窗口,点击属性

5.在属性窗口中选择IPV4并双击,会打开一个编辑属性的窗口

6.点击使用下面的地址,输入第3步中记录的信息,接着依次点击确定即可

7.打完收工
对于Mac设备
都是类似的,关键原理就是设置使用静态IP而不是使用DHCP来获取地址即可

网友:
原来这样就不容易掉线啊,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有机会我也试试

网友:
学习了,以后有机会试试哦。

网友:
学习了 有机会我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