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9L集显半小时掉电

楼主(2015-01-20):
E49L集成显卡主板,开机显示半小时左右即掉电,掉电后可以再开机,不论是在系统还是BIOS里都掉,刷了论坛上的BIOS,加焊过南桥;另外谁有专门解决这个机器缺陷的BIOS

网友:
会不会是CPU那个大电容的问题哦    好多机子我们弄过的  掉电  直接换那个CPU的大电容

网友:
这个板子没有NEC大电容

网友:
是NEC大电容的话直接换掉

网友:
温控  散热   CPU供电滤波

网友:
像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没有大电容,在BIOS里什么也不操作,还是定时掉电,不是立即掉,大约半小时才掉,温度正常
有改良版的BIOS吗

网友:
你换过cpu吗,没有就是bios桥

网友:
CPU 内存 都换过了,论坛上下的BIOS也刷了,南桥加焊了下

网友A:
单独用电池也掉电,把硬盘拔掉也掉电

网友:
现在我也遇到个老是内存不过

网友:
可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独用电池也掉电,把硬盘拔掉也掉电

其余外设呢、、

网友:
根据以往的案例    换桥就好

网友:
那还是可以刷个BIOS看下的

网友:
是CPU模组坏了吧

网友:
小毛病不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