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显示器

楼主(2015-01-20):
AOC TFT22w90ps显示器一直重启出现aoc页面然后桌面出来自动调整走完直接黑了然后就一直重复。换高压灯管都不行这个是不是程序出错了。。
桌面

网友:
先换按键不行在刷

网友:
刷下程序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是不是自动调整键坏了啊

网友:
先把按键板拔掉试试,看看是不是按键板的问题

网友A:
先查按键后刷程序。
小巧玲珑100
你说的一点不错,就应该这样子做。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按键后刷程序。
你说的一点不错,就应该这样子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