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LA40R81BA

楼主(2015-01-20):
现接手一台三星LA40R81BA二修机少件,主板BN41-00823C  求IC8002型号。江湖急救!!!!!!!            望侠义人士能提供该板的高清图片或IC8002详细型号  或是图纸或是程序
      在此非常严重的感谢各位看官

网友A:
http://www.utsource.net/ic-datasheet/MT8291E-1159556.html

三星LA40R81声音图纸

这里是印刷错误的绘图PDF格式,所以我们无法读取IC名字。

IC2102和IC8002都是一样的。

网友B:
是联发科的芯片呀!三星也会用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utsource.net/ic-datasheet/MT8291E-1159556.html

三星LA40R81声音图纸

再次严重的感谢你的资料,这么说开不了机和这个IC没有关系,要不要这个IC都可以开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联发科的芯片呀!三星也会用它。

三星也坑,曾经我也是三星的粉;但是被坑过以后我改用DELL显示器了,这台电视里面用的是AUO的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星也坑,曾经我也是三星的粉;但是被坑过以后我改用DELL显示器了,这台电视里面用的是AUO的屏

看来和国产的也差不多了。

网友D:
我也请教一下,我要拆这个机器的屏,发现屏的上半部只要螺丝下了就与面框分离,屏的底部与面框好像是用胶水粘的,所有的大螺丝下了也纹丝不动?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这是故障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请教一下,我要拆这个机器的屏,发现屏的上半部只要螺丝下了就与面框分离,屏的底部与面框好像是用胶水 ...

不是胶水,应该是类似黑色小泡沫双面胶的东西,哥们我们的机型一样吗,能不能把MCU读出来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