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6C通电无显

楼主(2015-01-20):
通电无显,但接外屏可以,换张屏它又能点亮背光,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屏线或者显卡

网友A:
我遇到过,是显卡,重置试试,不行就换了

网友:
华硕的屏线  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是显卡,重置试试,不行就换了

楼主说接外屏可以就不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显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