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清华同方开机卡在LOGO界面!

楼主(2015-01-20):
台式机清华同方开机卡在LOGO界面!在开机的的键盘灯一亮的时候按DEL键可以进入entering setup........就卡在那,进不去,如果开机键盘亮完后在按键盘是不管用的。所有的外置设备都拔了,内存条换过,还是卡在LOGO界面上。请问大师们什么问题啊?

网友:
加焊南桥没

网友:
清空下CMOS试试看。

网友:
声卡也有可能吧

网友:
拿下硬盘后还卡,拆网卡,声卡等外设,不行加焊南桥或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