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有三个BIOS,分别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5-01-20):
如题,一主一备份,还一个干什么呢?找度娘也不知道,哪位师兄知道的,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
有三个BIOS?第一次听说呀。

网友:
看啥班子 一个PCH 一个EC 有的还有个屏幕解码芯片

网友:
没见过3个BIOS的!!!

网友:
同样疑问, 也不知道那个是干什么的

网友:
没听说过3个BIOS的

网友:
楼主说的笔记本主板还是台式机主板

网友:
你说的是台式机的主板么?GA-H55的板吧,有一个ME_BIOS,是管开关机的,相当于笔记本的EC_BIOS,它坏了的话,会出现软关机不能关机变成重启,或者不能上电。而M_BIOS和B_BIOS,是比较熟悉的啦。

网友:
上个图看看,只见过两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