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手机无听筒维修 我有技巧 百分百管用

楼主(2015-01-20):
  华为手机听筒无声,已经换个好听筒后不行的话,那不用说,那就是线路问题。遇到这种问题这种问题,我开始也是老老实实地查线路,后来发现一招十分实用的方法:只须把听筒的一脚接地,另一脚去接在原来的某个听筒接点上,不行就接另一个点。我用这个方法屡试不爽。记得如果用这个方法修好几台就来顶几下哟,这种方法对于别的手机也同样适用,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
你这个接地,就是关了外音,让设备以为检测到耳机了,可能有断线吧

网友:
我有个华为T8950 开关机 打电话放音乐都没声音。售后讲主板问题。用这方法可行吗?

网友(2015-04-17):
这方法好像在哪里有看到过 试过一起灬确实能用灬

网友:
这个方法不科学,可能会有付作用,个人觉得窜个电容稳妥点

网友:
既然一脚接地能正常,那么接脚原焊盘查下去一定能修好

网友:
声音会比原来的小一点

网友(2015-05-17):
这样做能听筒好用,那外放也可以用吗??没副作用?

网友:
听筒有没有坏难到没表测阻值的么

网友:
两条线中其中一条断线。没有回路,对地有回路了。但声音会比原来的小些。

网友:
是你自己的手机吗?

网友:
灌水还+1分, 这是在鼓励吗?

网友(2016-12-29):
这个方法一直在用,只能对听筒,和旋放大电路无效

网友:
建议维修法?

网友:
这种方法不错啊

网友:
虽然没试过,不过感觉比较可行。

网友(2017-01-28):
国产手机收费不高,只能这样修了

网友:
记下了,有机会验正下。

网友:
应该对于其他手机也可以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下有次机会试试

网友(2017-03-31):
这个方法还真没用过

网友:
试过   好用

网友:
这个是来学习了 第一次听说

网友A:
可能是人家点错啦,论坛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人家点错啦,论坛严禁灌水!

老大,这都两年前的帖子了 ,那时刚来不懂,被一次扣了20分就乖了多了,现在我早都改邪归正了,绝不灌水。请您高抬贵手,取消这次把,来分不易啊

网友:
好方法,选用好一些的听筒一起更换应该能克服音量减小的问题

网友:
国产手机收费不高,我看只能这样修,时间浪费的太多就不值当了

网友(2018-10-26):
有机会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效果比原来差,只对断线之类的问题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