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送话器的维修的方法

楼主(2015-01-20):
先测试
  1.静态测试(就是不加电)看送话器两个脚的阻值~!
  2.动态测试(加电开机拨打112或10086 10010)时测试两个脚有没有电压1.8V~2.3V以上电压(最大不可超过2.8)
  例如:送话器正极要是2.3V负极就是1.8V左右!
解决方法
  1.送话声小 先看看送话器正负极焊反没有 应为本人就见过焊反了 它不是不送话而是生效 再有就把送话器上的滤波电容去掉
  2.不送话 测试有没有电压 若果有电压就换个送话器就好了 要是没有电压就找一下送话器偏压电阻 你要是能找到就简单了
  直接飞一根线到送话器正极  要是找不到就到电源附近找一个2.8V后加上一个电阻把电压降到2.3V左右再连到送话器的正极就好了,(你从别处找到了2.8V电一定一直都有 不能在打电话的时候没这电压 如果没有那就还是不送话),如果通路正常电压也正常送话器要使好也好使 那你就只能换CPU或音频IC了
  3.有杂音;在送话器的正负极之间加一个27~33PF的电容就好了(本方法也能解决听筒有杂音的故障)*(改V3 V3i 等等四脚送话器用以上方法一样好使)*
大家遇到此类故障不妨先按照这个思路来。。

网友:
高手中的战斗机。。

网友:
很精辟的的方法。

网友:
下次遇到这问题试试看。

网友:
感觉不错,记下了

网友:
学了了 不容易啊

网友:
好帖子,
1.先测阻值,阻值多少正常呢
2.再测两脚电压2.3v、1.8v
3.最后无送话、有杂音
一次性解决了我对送话的顾虑啊

网友:
这些方法不错。。写得很详细,日后有用到就测试下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
很好 对我很有用

网友(2015-02-25):
看似簡單
經驗還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
言简意赅。

网友:
学习了 讯维人的无私奉献值得鼓励

网友:
好像还不错,下次试试看

网友:
受话器很好原理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学习了。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