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s569不充电维修思路

楼主(2015-01-20):
测量点及电路分析:

1.原因:ifc300虚焊或内部损坏,导致USB线输入的5v电压不能正常输出,检查手机插入充电器 ,用万用表检测充电接口的1#接地电容ZD312电压正常应  为5v~0.07V,状态不稳定,判断为接口不良。
首先测ZD312是否短路,如果正常测其电压是否为4.98v,如果不是则更换IFC300。

网友:
请问IFC300起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