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无线路由器的连接方案出问题了

楼主(2015-01-20):
几个月前,我们公司给一家幼儿园安装无线路由器进行全院覆盖安装过程,2层楼,13个班,每个班安装了一个无线路由器
安装连接方式:宽带猫→1号路由器(路由器拨号连接上网,LAN口地址是192.168.1.1)→2号路由器(2号的WAN口连接1号的LAN   2号LAN口地址是192.168.2.1,,这里改IP地址是为了防止登陆错误,须把每个路由器的LAN口地址都改成不一样的,3号,4号,到13号,依此类推,13号的LAN口IP就成为192.168.13.1上网方式是自动获取)安装完成以后无线上网都没问题。

接下来,问题出现了,过了3个多月客户说是老是上不了网,大概就是上20分钟就不行了,过一会就好了。它们用的是宽带8M。
不知道大家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路由器是用的D-LINK的路由器想寻求大家帮帮忙,问一下是什么问题所导致的,是路由器自身的问题还是连接方式的问题,还是带宽不够,上网的太多了?急

网友:
第一个路由器用出租房路由器 看行不行

网友:
一个路由器用的人太多会导致掉线

网友:
看看有没有私自拉线添加路由的,导致IP冲突(我碰到过,路由电脑IP指定,然后跟笔记本、手机和平板冲突的)
逐个路由拔掉,排除下,看看有没有病毒

网友A:
你这属于路由器的级联, 建议减少级联的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属于路由器的级联, 建议减少级联的层数

那就麻烦了,等于重新布线,有其它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
路由器级联,各个用户宽带分配不均,多少用户?建议增加交换机,和10多太路由器价格也差不了多少。

网友B:
用户是看监控吗?如果过多用户,可能造成拥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户是看监控吗?如果过多用户,可能造成拥堵!!!

怎么解决呢

网友:
首先,主路由的带机量得够,其次,后级全部调成AP模式,信道全部手动分开

网友:
在路由前加交换机,等于把串联改成并联,就减少了重新布线

网友:
LZ真是牛人这么玩。。。或许你可以试试比较简单的做法。每三个或四个连续的路由器用lan口进行拓展做交换机级联,减少路由的级联层数。另外末端的路由可以试着把MTU改小一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