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 ZM-ELG41E-LM VER:1.2 无CPU供电维修经过

楼主(2015-01-20):
致铭 ZM-ELG41E-LM VER:1.2 CPU供电维修经过

接到板时,客户很明确的说“CPU不热”。测试后也是无CPU供电、无复位。仔细清理后,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上假负载通电后,复位有了,CPU供电也有了。再把真U装上后,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用好板试,U也是好的。怎么办?
CPU电源芯片为L6713A只有引脚定义,如下:

不识别CPU,只能在VID上作功课了。经过几番瞎察,终于确定了VIDCPU之间的排阻和VID的上拉排阻。

U实测,A点与VTT1.2相连,电压为1.2V.     46PGGOOD电压为2.0V.

U实测,A点与VTT1.2的阻值为76,电压为0.33V. PGGOOD0V.

看来故障就出在这里,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跑了半天也没跑出个头绪来,只好飞线了。

A点到VTT1.2直接飞了一根线。开机点一下看看。

亮了。虽然故障解决了,可还是不理解,上真UVID的上拉电压为什么就没了呢?
维修完成,供大家参考!

网友:
是通过CPU内部转换上去的,换CPU看看,

网友:
没修到过这个问题     这种板17脚   接的分压电阻 坏的修道比较多

网友:
我也觉得换个CPU试试吧

网友:
没看明明白。有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
VID问题确实比较罕见……

网友:
如果再上不同型号的CPU 咋办?

网友:
我也建议换换CPU试试

网友:
没碰到过这样的主板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解释,,遇到怪故障了!!!

网友:
可能是触须与真u接触不好
找到cpu的脚位定义图
多对比下应该就知道问题所在了

假负载和真u的厚度有差异的

网友:
不明白 静待高手

网友:
没修过这样的板子,估计是cpu问题

网友:
好像vtt 1.2v和vid都是VTT_OUT_R上拉所得 不知妥否

网友A:
VTT 1.2V引脚在哪里

网友:
看得不太明白,静待高手解释

网友:
这个还有意思,厉害  厉害,再接再厉...........

网友:
楼主飞线好霸气!还用上胶布了!

网友(2015-09-07):
引用 网友A:
VTT 1.2V引脚在哪里
VTT 1.2V引脚就是所谓总线供电MOS管S级。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真心的伤不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