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90开机不稳定

楼主(2015-01-20):
  今天收到一台联想B590主板进水(IO附近 IO没有进水) 清理完 加热进水部位开机正常 过一会主板冷却后开机电流到0.77不亮机  在线求助高手指点

网友:
看看进水部分的元件有没有腐蚀的,直接取下更换,估计有元件不良

网友:
一般是进水你看下进水的地方有没有断线

网友:
所有电压起来没

网友:
估计有元件不良

网友:
估计进水,EC正常吗?触发芯片电压多少?

网友:
进水的机器都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