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280-86FP小电源 有输出电压5V,(绿线接紫线没有电压)不启动

楼主(2015-01-20):
航嘉HK280-86FP小电源  有输出电压5V,(绿线接紫线没有电压)不启动,风扇也不转?短接也不运行,(风扇不转)有知道什么问题的吗?

网友:
哪有5v输出,绿线为什么接紫线

网友:
同问,绿线为什么接紫线,是什么意思…?

网友:
待机时绿线和紫线应有5V电压,启动时短接绿线与地。

网友:
描述不清楚,不知所云

网友:
你的5V是紫线的吧?短接是绿线对黑线啊。

网友:
看提问就是小白一个,最好别瞎搞,免得触电了。先多学学吧。

网友:
绿线接紫线是没有电压,因为他们电压相等,都是5V。绿线对地才有电压。

网友:
绿线与紫线短接肯定不启动,绿线接地才启动

网友:
兄弟搞错了吧,多跟刘老师学习下

网友:
说说看,绿线接紫线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貌似绿线应该接地才能启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