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自制电管测试仪

楼主(2015-01-20):
用图画板做了一个灯管测试仪,大神请指点

网友:
为了测试一个LED就做个宝贝,我一般用3V钮扣电池直接测

网友:
太复杂了,开启一个上拉电阻搞定,不必那么麻烦,LED不限流会烧掉的

网友:
网上有卖的,3.5一个好用

网友:
你好 图片很专业

网友:
买一个就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