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n68c d3 v17 跑码FO

楼主(2015-01-20):
七彩虹主板n68c d3 v17 跑码FO  电压都正常,不知道怎么维修,求大师吗指点

网友:
这个代码不好解释,就按不跑码修呗

网友:
看看各个供电是否正常,,时钟,,复位!!!最好刷BIOS,,干桥!!

网友:
跑乱码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跑码了,只能用三板斧。

网友:
F0修理步骤:第一点排除电压偏低,排除断线,在排除BIOS,然后再次排除IO,最后如果不是以上的零件被你换坏了或者是本身就是坏的,直接做掉BGA,如果没空焊就是BGA坏

网友:
可以用手压桥  在开机  如果跑码  则就是桥的事喽

网友:
bios  晶振 桥

网友:
BIOS    桥都刷过,焊过了,还是一样,无头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