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 多故障 CPU电压不出

楼主(2015-01-20):
一台联想G430 集显 板号LA-4211P 来的时候是不开机 保隔不过 ,后发现是ISL6237 拉低了B+  后级ISL6228 短路 换6237 6228 后待机正常了 开机到0.4左右不动 查CPU 电压不出 原T4300 换T5870 CPU 到1.5 开机电流到1.7 1.8明显不对 下掉T4300 也有1.5V 的电压 查 正常的时候45脚应该是0 46脚应该是1.05  但是这个机子 45脚是2.4 46脚是0  这两个信号到南桥和北桥 大家说是北桥还是南桥的问题大些

网友:
楼主试试断开PE16跟PR20试试看,排查到底是那一脚的问题

网友:
45        DPRSLPVR        深度休眠控制输入端,该信号与PSI#信号共同设置电源模式。(正常时为低,)
46        DPRSTP#        深度休眠唤醒信号。此信号为低时代表CPU处于深度休眠状态。(正常时为高)
楼主试试断开PE16跟PR20试试看,排查到底是那一脚的问题,断开看看这两个信号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换CPU供电芯片PU2

网友:
芯片换了两片了 确定是电路问题 换了南桥 明天换北桥试试 不过我在E42 上修过换了南北桥 还是不出CPU 电压的

网友:
今天修一台不跑码,电流也是0,4a你这个vr_on开启电压正常吗?cpu的复位和时钟很重要的。我这台就是集显时钟让我把南北桥误判了。

网友:
实再没招了再去动桥

网友(2015-02-22):
谢谢大家  换北桥成功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