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81进BIOS后键盘失效求助

楼主(2015-01-20):
修到一块MSI的H81M-E33 V2的板子,故障为LOGO画面那里按DEL键可以进BIOS,但是进去了再想按上下左右修改参数就动不了了,我试了下大小写按键是可以的,没死机,也可以正常关机,就是挡在了这里,之前修到过这个问题是刷老版本的BIOS好过,于是我在官网下了一个最老的版本刷上去还是一样的问题没好,我又接着差了IO的33M和48M时钟都是正常的,之前就打过PS/2的对地阻值都是正常的,电压也是正常的,查了IO上的KBRST也正常,IO也换了, 现在没辙了,特来求助一下,就算是没有好的解决方案也没事,可以给这种问题的维修思路也行!,谢谢!附图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好解释

网友B:
最好取了外设试试,,声卡 网卡!!

网友C:
键盘挂在IO芯片上面,你量下键盘每个脚的阻值正常吗

网友A:
换别的接口的键盘

网友D:
USB键盘什么效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好解释

这个回答不好采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取了外设试试,,声卡 网卡!!

外设都拆掉了喔,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键盘挂在IO芯片上面,你量下键盘每个脚的阻值正常吗

嗯,都有测量过的诶,数据脚和时钟脚正常,电压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别的接口的键盘

主要是这种是统一的统货板吧,老板非得所有功能正常,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键盘什么效果了

这个没有试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