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掉电

楼主(2015-01-20):
我遇见一块板     插上12V就掉电    我以为是12V哪里短路就用12V可变电源烧它    结果没有发现短路     接下来怎么维修?

网友:
还有维修的思路?   求各位师傅解答下

网友:
打值量呗。

网友:
你怎么知道是短路!!查查掉电前,,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有的主板CPU供电出不来就会掉电,不过的先排除短路

网友:
测下上管下管有没有短路,换下IC

网友:
郁闷中
如果没插12V不短路直接排除内存北桥南桥之内的问题。12V短路的话测量是否短路,没有就看CPU有没有坏或者IC换掉。

网友:
上下管,芯片,vid等

网友:
也有一块主板是这个毛病,修了半天也没找到故障所在。

网友:
买块一模一样的板对着量

网友:
拆上下管芯片,值到他不短路为止

网友:
看看 场馆短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