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几年前稀里糊涂修好的机子

楼主(2015-01-20):
一台组装机,配置还算可以,忽一日突发“怪病”——找不到键盘。
故障现象:上电自检没问题,按Del键能进入BIOS,明明键盘没问题呀。然而一旦进入系统就“人事不醒”,按什么键都没反应;将键盘拿到其它机子上去试,没问题。将主机和键盘在我机子上试,一切正常。但到了客户家,问题又出现了。我让他检查一下家里的电源,经“专家”检查,就两个字“正常”。客户带着机子去其他电脑公司检查,结果一样:只要离开他家,机子就好了。没法他只好背上机子去省城找商家,商家又找了“高手”修好了。带回家没几天,老毛病又犯了。于是又找我,然后机箱内能替换的都替换了,问题还是没解决。想想,只有液晶显示器没换,于是自言自语地说,“不会是显示器电源线和信号线有问题吧”。拿来电源线和VGA线换试机,一切OK,随访3年,“怪病”再没犯过,这件事让我至今没想明白,心里耿耿于怀。坛里的弟兄们请说说你的思考,给个解释。

网友:
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呵呵 学习了!!VGA线和电源线也会引起识别不了键盘!!!

网友:
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有可能是vga线老化或者损坏有干扰问吧

网友B:
本人认为更有可能的是电源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人认为更有可能的是电源线

两个一起换的,因为故障消失,所以没有再检查具体是那条线。

网友C:
电源的问题吧?有些灵异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的问题吧?有些灵异

有可能是电源线的问题。但就是想不通,没什么关系呀

网友:
与那个有什么关系,电源不正常肯定其他供电的那个线路有问题...........

网友:
为什么不是显示器电源干扰呢?

网友:
遇到奇葩问题,让人费解啊

网友D:
这个问题,别说,我还真碰到过,显示器是17寸的长城显示器,电源是外置的,12V4A电源,问题是开机鼠标无反应,键盘可以用,认为是鼠标坏了,回店里带了两个鼠标一个PS2,一个USB过去给客户挑选,后来两个新的鼠标插上去不管是PS2还是USB插电脑上均没反应!索性跟客户说主板坏了,换个主板把,客户可以答应了,把机子带回来,三五下去拆下板子,换一个板子上去,测试无问题,拿去客户家里安装好,鼠标键盘都能用了,交钱走人!第二天客户打电话来,说电脑又同样毛病了,鼠标无反应,自己就晕菜咯,赶紧去客户家查看,还好客户没说啥,我说电脑我带店里继续检查,客户同意,然后电脑搬回店里,一测试,没问题啊,果断翻出客户之前换下来的板子,上电开机,鼠标竟然可以用了!抽根烟,想了想,肯定是客户家里有啥不对的地方!应为之前碰到过,主机放在电视旁边不开机,打死都不开机,挪个地方就可以开机的问题!直接带上客户的电脑去客户家试机,结果问题一样!还是开机鼠标无反应,其他都正常!索性最小化检查,就留了个鼠标跟显示器的线没拔掉,其他一律去掉,还是问题依旧,旁边又没其他电器,考虑到会不会是显示器,后来连显示器一起都搬回店里,结果啊,果然是显示器,问题,我自己的电脑插上这个显示器,也是鼠标失灵,后来就查显示,电源查了12V呢,没问题,拆开显示器,各个电压都正常!无解了,问题搞不定,索性也叫客户换了一台新的显示器!有问题的显示器我就给客户收购回来!便宜收购,哈哈,前天无事,想拿出来研究,发现他自带来的那个适配器,通电一会严重发烫,我怕炸咯,不安全,就去找了一个12V4A的不同牌子的换上,结果,不换不知道,一换,问题都解决了!原来问题就是显示器的适配器电源有问题!但是问题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学习了!!VGA线和电源线也会引起识别不了键盘!!!

最大可能是 他显示器是外置电源,然后电源有问题!我遇到过!跟楼主情况类是!

网友:
我也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电源对220伏供电产生干扰。

网友:
不是吧,两者看似没什么关系啊

网友:
VGA线和电源线也会引起识别不了键盘,很多怪问题我们真无法深究……

网友:
这样也行吗

网友:
电源线可以氧化造成的

网友E:
这个真是个怪问题,值得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真是个怪问题,值得研究

就是,几年过去了,我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以后细心点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内存条遇见过的怪毛病,在其他四台机子上不是点不亮就是进系统蓝屏,前两个月得到一块G41的板子,是经销商返修的板子,没有同型号的就给换了一个,就用这个内存试试看能不能点亮,一试能点亮,又用内存测试软件测试了一下,第一遍也过去了,做好系统,现在已经用了3个月了,也没出问题。

网友:
哈哈哈哈,逗死我了   比笑话还好笑,要是我遇见就赚钱了。。。我直接告诉他显示器  主板都坏了。。都要换,两个在收购,在给他免费赠条电源线跟VGA

网友:
很神奇的解决了,运气真好

网友F:
楼主应该想想客户主机带离家中与在他家有什么不同样就差不多想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别说,我还真碰到过,显示器是17寸的长城显示器,电源是外置的,12V4A电源,问题是开机鼠标无反 ...

看来显示器电源线就是会引起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我这台和你那个问题基本相同,不同的是电源线上没有适配器。换线就好了。因为这个故障搞的我好累,所以换了两条线后故障排除,就没再仔细排查到底是电源线的问题还是信号线的问题。个人估计电源线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  怪异的问题

网友:
13 楼的赚了不少,杂牌开关电源高频干扰太大了,串到地线上,各种故障都有可能发生。

网友:
看了朋友们的回复才发现,这样的“奇葩”问题许多朋友都遇到过。

网友:
xie谢了     挺好

网友G:
干扰。我试过客户电动车充电,键盘鼠标就没反应,拔掉充电插头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干扰。我试过客户电动车充电,键盘鼠标就没反应,拔掉充电插头就正常了。

充电插头离电脑有多远?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应该想想客户主机带离家中与在他家有什么不同样就差不多想到了。

你说得太对了,这就是最后换线的原因。

网友:
我前段时间也遇到一例,家里电脑用一个多功能排插,用的好好的说找不到U盘插上没反应有时找到打不开U盘,我去了都正常。没几天又是这样,趁不正常时到他家,就是有问题,正怀疑主板问题时他家里人从窗外说充满了把插座拖回去。是在给电动车允电,都插在同一个排插上。拔下充电器我又无意插了下U盘竟然找到了也能打开,我又插上充电器,U盘正常,把充电器往电动车上一插,已打开的U盘报错。又反复试了几下确定是充电器问题

网友:
天天来学习,长知识才能挣钱!!!

网友H:
可能VGA的电源有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能VGA的电源有关吧

这个没有详查,反正两条线同时换好了。

网友I:
我碰过组合卡logo的

网友:
这个是电源充电器损坏,发出强磁高频波干扰造成的。大家可以把大功率的充电器的电线从显示器上面经过,显示器就会有很大的水波纹甚至花屏。

网友:
线上加个磁头试试,如果是干扰,就能解决

网友:
应该是电源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别说,我还真碰到过,显示器是17寸的长城显示器,电源是外置的,12V4A电源,问题是开机鼠标无反 ...

看来外界因素也会影响机器运行啊

网友J:
这样的问题 我也遇到过

网友:
这个也可以?   表示还没遇到过这种奇葩

网友:
电磁波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样的问题 我也遇到过

把你的问题也简要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碰过组合卡logo的

什么叫组合卡logo

网友K:
说实话, 看了你和13楼的表述,  我还是没想通是为什么, 就算有干扰也不至于那么大啊,就算漏电顺着VGA线流回去也不会导致鼠标键盘失灵啊, 好奇怪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说实话, 看了你和13楼的表述,  我还是没想通是为什么, 就算有干扰也不至于那么大啊,就算漏电顺着VGA线 ...

正因为想不通才耿耿于怀了几年,不吐不快。

网友:
电源线的问题吧  奇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正因为想不通才耿耿于怀了几年,不吐不快。

给你列入世界十大未解之谜吧。

网友:
好经典的帖子,受教了

网友:
呵,不幸中的。

网友:
这问题还真的没碰到过

网友M:
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显示器和电源适配器都有供电的问题。
花了N年时间修好后,还会出来不显屏问题,但是很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显示器和电源适配器都有供电的问题。
花了N年时间修好后,还会出来不显屏问题,但是 ...

这种情况还是尽快换电源适配器试试,前面已有朋友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N:
估计是显示器VGA的第九脚有5伏的端子,如果线里这个电压脚短路到地了,这样就拉低了5伏,那键盘也有要5伏供电有的呀,这样的话那就形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N:
估计是显示器VGA的第九脚有5伏的端子,如果线里这个电压脚短路到地了,这样就拉低了5伏,那键盘也有要5伏供 ...

这个没有细查,因为好长时间找不到问题原因,后来两根线一起换掉好了,松了一口气。

网友:
真心 是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估计是显示器VGA的第九脚有5伏的端子,如果线里这个电压脚短路到地了,这样就拉低了5伏,那键盘也有要5伏供 ...

视频线经常扭曲内部线路接触不良,电源线也是接触不良所致。

网友(2015-02-20):
好神奇的问题 感谢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