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_Q70暗屏

楼主(2015-01-20):
三星NP_Q70暗屏

经过几天的跟师傅门学习,
一步一步排查检测到屏线插口  24脚无电压,是有电感B2   (MMZ1608S121AT)  开路所致  ,短路B2屏显正常  。
请教师傅门,由于手头无此电感  可以直接用焊锡短路此电感吗 ,  短路后有什么后遗症吗 。请师傅门解疑。

网友:
从废电脑主板上拆个USB的保险应该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保险类的电感,直通后就是缺少了保险作用,出现过大电流故障会损坏其他元件。

网友:
是那种超薄的电阻吧?如果是电感 还是不要用短路替代,电感不是电阻 它要滤波的

网友:
支持2楼。个人见解。

网友:
直接短路,方便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