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开机停在安全模式选项处

楼主(2015-01-20):
联想E420,开机停在安全模式选项处,进不了桌面。

网友:
硬盘好不好?

网友:
硬盘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硬盘应该没有问题?能进PE么

网友:
先把外设一个一个拆掉试下

网友A:
有遇到没进系统就电  换了3。5V 供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遇到没进系统就电  换了3。5V 供电芯片

LZ这个不关3v5v芯片的问题,不是掉电,是卡住了,建议换硬盘试试

网友:
硬盘有坏道。你进PE看有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pe没问题,可以启动。

网友B:
PE可以启动,键盘不能用、果断拆机,拆掉键盘开机正常。看来要淘个键盘回来试试

网友:
故障介绍的太不详细了。估计键盘可能性大、。键盘有进水吗?

网友:
是啊,先用排除法排除一下,去掉外设,硬盘,光驱等等,有没有进水。

网友:
说了半天是键盘问题?

网友:
pe能不能进?

网友:
引用 网友B:
PE可以启动,键盘不能用、果断拆机,拆掉键盘开机正常。看来要淘个键盘回来试试

原来键盘的问题啊。。。

网友:
键盘怀了吧呵呵

网友:
一看E420就想干人家通病、对2楼表示无力吐槽

网友:
终于好了,更换键盘ok啦。键盘拆不开,哪天暴力拆开,看看究竟什么情况。

网友:
系统或或者硬盘有坏道,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系统和硬盘都看了吗

网友:
是不是硬盘坏了哦

网友:
硬盘是好的,拆到别的电脑上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