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维修准备工作

楼主(2015-01-20):
最经修几个电源,有一点体会,和大家谈谈。一个电源,如果你真想修好,而且故障不是很明显,需要跑线,建议:1.将220V电源线焊下,在线上接一个220V插座;2.将PFC线圈焊下,在电路板上直接短接;3.将风扇拔下或焊下;4.将散热片焊下,如果有变压器阻挡,先将变压器焊下。当然一个100W灯泡也是必需的。这些准备工作全部做完,检测起来就方便了,反而会节省很多时间。这是我的体会,不一定适合每个人。

网友:
如果最后仍然没修好,就将其余全部扔掉,只留下电路板以便拆件。

网友:
电源的原理图看过,但还没有怎样实战过。前段时间老式岩崎示波器电源让雷打了,自己盲摸着修好了,觉得蛮好玩。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A:
感觉串个灯泡比较麻烦啊,一般通过检测整流滤波部分、开关管、输出都没有短路再通电就行了吧,就算短路顶多又烧根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串个灯泡比较麻烦啊,一般通过检测整流滤波部分、开关管、输出都没有短路再通电就行了吧,就算短路顶多 ...

你有很多保险丝当然可以不用灯泡,不过爆保险也比较恐怖。串个灯泡就两烙铁的事,不算太麻烦。

网友:
变压器要是焊下来,次级的东东岂不是没法测量了,

网友:
你的方案麻烦,现在我的插座都是经过改装的http://www.163dz.com/thread-330825-1-1.html

网友:
不会是这样修电源吧,先查找故障点最重要。

网友:
这样修起来太麻烦了吧。

网友:
感觉有点多此一举,有拆这些东西的功夫就修好一个电源了。

网友:
杀猪杀屁股,这个思路适合基础深点的,可以跑电路图,按图索骥,达到包治百病的功效,新手可以看经验贴或者瞎蒙修电源,我就是瞎蒙累的,修好一个。

网友:
pfc的线圈拆下短接,楼主这个样短接绿线试过吗,pfc的MOS能承受那么大电流吗,还是说串联一个灯泡就能把电流降到安全值以内呢

网友:
看过几个电路图,PFC的MOS都是没有过流检测的,也没有过流保护,拆掉PFC电感安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