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0无CPU电压刷过BIOS换过南桥

楼主(2015-01-20):
ACER 4750没有CPU 电压,刷过BIOS,换过南桥,供电芯片也换了,CPU 也换过了。一般来说维修G470的机器CPU不出电压搞了这些都会好。但是现在维修这个4750G的就不行,看图纸23脚供电19V.22脚5V 7脚VR ON也有了,看看24脚PRG01接地拆掉就有电压出来了,不过是不会亮机的。搞了半天了没折了,各位有经验的出来说说感激不尽

网友:
CPU平台复位有了没有?我昨天修一台4352G也是没有CPU电压的,我那台同行拿来,什么故障也没说,结果南桥拿下来一看,一半掉点,没搞了,后来问他才说客户掉地上的

网友A:
你有图纸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就是那个 h_CPUPWRGD  信号没有  所以没有  CPU电压  他与一个接地的电阻
R503  在CPU座子  旁边    可以量的到   如果没有  你就去查S0_PWR_GOOD  这个信号  有没有  图纸上 有时序的。  哪里没有修哪里    h_CPUPWRGD  这个信号 是北桥发出  他必须要受到S0_PWR_GOOD    才会有
这下你明白怎么修了吧?  不信你可以拉高R503 CPU 电压马上出来 但是不会跑马  因为北桥没有工作完全!这个是我无私的告诉你了  因为我叫雷锋

网友:
我看了我的图纸4750的怎么和你的24脚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图纸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就是那个 h_CPUPWRGD  信号没有  所以没有  CPU电压  他与一个接地的电阻
...

同意这个工程师的建议,因为是时序问题,越细致越好,光靠经验不行。

网友:
这还是要按时序一步步查,看看CPU是否发出SVID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