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 G470E 不触发

楼主(2015-01-20):
接机,上可调电源,电流0.01,不触发。拆机,裸板打各大电感阻值,无 明显短路,上电,测得无3,5V。只好找待机问题咯,

发现3V线性短路,用上才传说的烧机大法,摸的网卡烫,拆掉。居然          还短!只好继续,,发现EC微烫,这仔细一看EC才发现EC破了个小洞,,换一个,不短了,上电,哦勒!居然还不触发,然后找触发条件,一个个找啊找,都正常啊!

这时才想起,好像有的机子要上U才触发!上U,果然触发了。电流这时上的飞快,心想好了,完事了。结果悲剧了,电流2.2A了居然还不亮机 ,黑屏外接也不亮!好吧,到这份上了,估计是显卡吧!用风枪吹了下,亮机了!可结果还没完呢!接外设 ,进系统,发现 无线网卡没开,找了一下开关,拨了一下,喀!掉电!我去,也不能触发了,拨回来,上电,能显示,但一扒回去就又掉电至0.01!然后找图纸,发现这个开关的wl_sw#连到了EC脚,在其旁边的是slp_S3#!打开无线开关就会接地拉低WL_SW#3.3V至0V然而此时SLP_S3#也为0V。重新把EC取下焊好.OK!没问题了

原本想上图,可提示图片太大,居然一张也传不了!另外本人文采不好!不喜见谅哈!就希望能给加个分!给我们新手鼓励鼓励

网友:
这个还是理论还可以

网友:
LZ不错啊,比我强,焊工有待加强

网友:
EC没焊好?其它功能正常只有无线网卡功能掉电?这焊功特有水平!

网友:
额,原来是焊工问题啊

网友:
刀工不好哈哈,这个潇洒,可以拿来搞破坏

网友:
焊接是个技术活啊,我就一直焊不好、

网友:
焊工不行,结果不理想哟

网友A:
理论可以啊,新手能到这种程度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有水平,赞一个!

网友:
修这本,是经验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可以啊,新手能到这种程度已经很不错了

谢谢,学无止境啊!还有  好多得学啊

网友:
学维修主练烙铁手工、BGA、风枪掌控和经验,理论相伴

网友:
我也只是学徒一枚

网友:
维修思绪很好,不错,学习了。

网友:
一波三折,最终还是修好了

网友:
你估计就是一开始ec没焊好吧

网友:
修好就是最好的结果,能收MM了

网友:
EC没焊好?其它功能正常只有无线网卡功能掉电?这焊功特有水平

网友:
怎么没有上图了

网友B:
这个机器不上CPU是可以触发的哦
小释
我不上U起不来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不上CPU是可以触发的哦
我不上U起不来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能收到钱就是硬道理

网友:
能修好就是本事

网友:
维修思绪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