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0206-1 Z50-BR MB 48.4MS03.011 MBX-252无待机!

楼主(2015-01-20):
今天有个老朋友带来个SONY笔记本电脑、让我看看怎么回事不开机了、我接过来看了下、我那个去、这怎么像几千年没用了、脏把刘熙的、能用成这样、简直就是人才。。。。。。。。《此处省略一万字》
言归正传、拿过来之后、擦上可调电流表、无待机、按开关没反应、
拆机。。。。。。。。
拆开之后拿到主板。里面的灰尘就是两个字牛X、我用扫把、洗刷刷、看到主板大面积进水了、有是难坑的骨头啊、
把主板所有发霉的地方清理干净之后、擦上可调电流表、一个样子、
接下要、要用到老师教的了、打各大供电的对地阻值。
其他都正常、唯独到了公共点的时候、对地为0、老师说过、公共点对地为0、一般都是那些该死的滤波电容、开始烧鸡、一头放在公共点、一头接地、电压调到1V、电流已经到了1.5A、烧了半天没有任何发烫的地方、放弃了、就用万用表找、但是也不是瞎找哦、专门找进水旁边的电容、当我量到PC 4636的时候、不短路了、测量公共点、对地阻值500多、正常、补上公共点的精密取样电阻、再补上PC4636电容、接上电流表、还是没待机、我去郁闷到家了、又找不到图纸、在网上找了下。没有、没办法了、突然之间想、开下机、能不能开机、开了下开机了、然后接上屏、OK亮机、奉上亮机BIOS

SONY S0206-1 Z50-BR MB 48.4MS03.011 MBX-252.zip

网友A:
公共点对地短路,接上可调电源没显示大电流???

网友B:
索尼有些机子就是这样,无代机能触发,至今搞不懂

网友C:
该机应是触发后出待机供电的?

网友D:
同楼上,大短上电无待机?还有电源是3位还是4位的?如果是4位的也没有待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楼上,大短上电无待机?还有电源是3位还是4位的?如果是4位的也没有待机吗?

我们的是四位的  裸板无待机、接上屏幕0.001  刚开始我以为还不行   浪费了几个小时  再找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该机应是触发后出待机供电的?

这款机器  只有接上屏幕才有0.001的待机  等哪天你修到了  注意了  别再像我犯二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索尼有些机子就是这样,无代机能触发,至今搞不懂

不是这样的  他只是待机小  为了省电  在不触发的时候、系统供电是不出的 只有输出线性电压给EC供电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对地短路,接上可调电源没显示大电流???

没有显示  索尼的保护功能很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没有显示  索尼的保护功能很强的

还没学到索尼的这一块,看来学习速度有待加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学到索尼的这一块,看来学习速度有待加快。

问月饼去噻  这么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