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容导致CPU无供电

楼主(2015-01-20):
起初是上电炸掉了,我就没装,
把电源IC和三级管全换了后,还是无供电,查5V,12V,没问题,小管子小电容一个个的按照图纸找,该处理好的全处理好了,找了一整下午,差点都快找睡着了,正准备再换个电源IC时,旁边的哥们说,给,给,给,把那电容补上就会好了,一脸正经(其实他也没谱),我还跟他打赌说,如果就是这个电容没装的问题,我就把板子了,给吃了,结果,他装上后,好了,好了,,,,好了,

就是这个电容,你们,相对应的图纸在下面,大神们给解释,我那哥们也解释不了!!

网友A:
如果真的这么神奇,那旁边那个电容应该是失效了,不然它怎么会没起作用???

网友B:
问题来了。你这是维修求助?

网友C:
杂波太大   估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来了。你这是维修求助?

是啊,怎么解释啊,图纸贴了,图片有了,给点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杂波太大   估计

杂波太大致芯片不工作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的这么神奇,那旁边那个电容应该是失效了,不然它怎么会没起作用???

额,我没去换它了,但是这这一个电容就能让芯片工作,怎么解释!!

网友:
板子还在吗?

网友E:
应该是滤波不良,并了一个电容好些了,最好其它电容也换掉,打波看平稳不?

网友F:
滤波电容没装?怎么能不装?

网友G:
PWM开关电源当滤波电容不良时会引起输出杂波过大,特别是杂波峰-峰值超标引起芯片过压保护不出CPU供电。

网友H:
那不是滤波电容么,固态是不太好给看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额,我没去换它了,但是这这一个电容就能让芯片工作,怎么解释!!

滤波不良,后级有尖峰出现导致管理芯片保护动作了,这个应该很好理解啊,你修过笔记本就应该知道了。通病多多地有啊

网友I:
不就是滤波不良嘛,这个有什么好解是的。

网友J:
就是滤波不良的问题,导致供电不纯净

网友:
楼主,板子了吗?

网友K:
我更关心 的是,楼主怎么把板吃了.求图.

网友:
神奇啊 我有时也喜欢害懒不装电容 直接拔掉

网友L:
就好了? 楼主为什么不上没CPU供电图和亮机的图  表示怀疑

网友M:
楼主的图纸挺特别啊。书???

网友:
引用 网友G:
PWM开关电源当滤波电容不良时会引起输出杂波过大,特别是杂波峰-峰值超标引起芯片过压保护不出CPU供电。

原来是这样,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滤波不良,并了一个电容好些了,最好其它电容也换掉,打波看平稳不?

一个波也没有,就是电容装上,全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滤波电容没装?怎么能不装?

啊,啊,习惯以为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不是滤波电容么,固态是不太好给看出来了。

怎么讲!,,,,,,,,,,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就是滤波不良嘛,这个有什么好解是的。

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J:
就是滤波不良的问题,导致供电不纯净

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更关心 的是,楼主怎么把板吃了.求图.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L:
就好了? 楼主为什么不上没CPU供电图和亮机的图  表示怀疑

操作不方便,下次尽量完善!!!呵呵!!!

网友N:
杂波太多。或太大引起的吧。我记得修了一个ASUS的笔记本就是这样。

网友O:
这个电容应该爆掉了,固态的看不出来,

网友:
这个到不至于吧

网友P:
还是推荐的回复比较贴切,新手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的图纸挺特别啊。书???

额,打印出来的,效果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N:
杂波太多。或太大引起的吧。我记得修了一个ASUS的笔记本就是这样。

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电容应该爆掉了,固态的看不出来,

是的,不容易看,!!!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还是推荐的回复比较贴切,新手学习了

好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