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V43A笔记本,用电池能正常开机,单用适配器就不能触发

楼主(2015-01-20):
(无正文)

网友:
你这图也没有一个,怎么帮你,呵呵了

网友: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Tencent Files\1253826564\Image\C2C\VK}4IMXR[TTXV$~%$IUU3RU.png你好,请都老师们,同方V43A笔记本,用电池能正常开机,如果单用适配器就不能触发,拆机测量Q11的G极是18.62V,S极是18.72V,D极0.60
,U12这个P管的G极是5.79V,S极18.93V,D极18.93V DI_CN是从U7的15脚IACM出来,IACN是18.93V,U7也换过了,再说Q11与U12这两个P管都拆下测量也是正常的,周边连接的元件测量也都是测量的,请老师指导下维修思路,万分感谢!

网友:
上图纸,请高手老师们指导下,谢谢

V43A A1XRMXX .pdf

网友:
CN10电池接口第1脚BAT+只有0.61V电压,再查VCHG的来源是从U7的第10脚HDR连接到Q34的G极产生低电平使Q34导通,而Q34的G极就有18.48V,S极也有18.78V,所以Q34无法导通,测量Q34的D极只有0.61V,这不正常了,之前U7从淘宝上购买新的也换过了 ,现在再次测量U7各针脚的电压,请高手们给于指导下问题所在 , 测量第1.2.3脚ISET、CELLS、IOUT都为0.01V,第4脚VSET 1.11V,第5.6.7脚COMP 、GND、LV都是0V电压,第8脚REF基准有3.24V,第9脚VAC为18.78V,第10脚HDR为18.48V,第11脚VAC为18.78V,第12脚ACAV为3.17V,第13脚ICHP为0.61V,第14脚ICHM为0.61V,第15脚IACM为18.94V,第16脚18.94V

网友:
Q34在线测量也是正常的

网友:
查C251是否知路了?另外查U7的技术手册,其12脚标准电压到底是多少?

网友:
谢谢楼上的指导,测量C251正常,另外U7技术手册在百度上找不到,在迅维网上找到的也没说明,请能提供一份给我吗,感谢了

网友:
刚才找到的这份应该有用的,上传请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
我测量的是3.17V,这图上标的是另外高手测量的结果是3.3V,也算是正常吧

网友:
再继续查, ,先适配器测下DCIN 有没有电 ,这才是公共端,测量有18.88V,这个有电了应该是可以开机了,但按开机键还是没反应。只能再测量EC的18脚ADAP_IN,最后一个故障点可能就是EC后者 bios有问题了,还要同行的有同机子的板子,拆下EC换下,电流刷刷的上去了,看来就是EC的问题了,试机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