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CMCC路由器是怎么刷的,谢谢懂的指点下

楼主(2015-01-20):
现在的水星 TP这些路由器 我想刷成接收CMCC信号用 一个CMCC账号可以实现多机使用 电脑
手机
同时能接收CMCC信号使用,怎么刷呢
手机

网友:
是网页WEB认证那种的?还是只需输入密码就能上的?带WISP模式的就可以了,具体共享方式看你连的CMCC的认证方式

网友:
那要看你的 水星 TP是什么型号的 看能不刷 如果能刷 刷个DD openwrt TT之类 就能达到你所想功能的 俱体的还能去 昆山论坛 无线论坛出看看 那里这种资料很多 解决的方法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