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85M-DV2 REV2.0不触发

楼主(2015-01-20):
主板型号:GA-B85M-DV2  REV2.0
故障现象:不触发
故障分析:检查几大供电无短路,外观无损伤,
客户说是从网上买的新板,保修不了,让我修.看到新板,头有点大,没有图纸.唯一有的就是徐总的上电时序,检查RTC电路正常,开关针到IO线路是通的,待机3.3V正常,晶振电压正常,到这里就不知道怎么修了 ,看徐总的帖子
3.3待机都出来了,5VSB转换应该也正常啊 ,无从下手了 ,  没有办法继续找,SB的待机1.2V也有在晶振旁边,又测到Q61的  S极有1.0V  感觉不对,跑线路,Q61  的S极带板载USB供电 ,这么说应该是5V才对哦 ,继续跑线到
电源接口旁边的Q69  D极,心想  难道是徐总说的ATX5SB  转5SB.   跑S极  果真到电源的紫线待机,通电测,Q69  G极也有5V   ,而D  极就是没有输出,果断换之,通电测,Q61   D极  3.3V   开机跑马  ,

感谢徐总的无私奉献

网友:
很细心,令人佩服

网友:
哇.这么新的板子..羡慕啊.. 我这儿根本就修不到这么新的板..

网友A:
没做保护吧?电源插槽都烤了。

网友:
是不是跟H61一个样的上电时序?

网友B:
查RSMRST#信号高电平吗?开关针脚有电压吗?开机时电压有跳变吗?

网友:
这么新的板也能接到,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RSMRST#信号高电平吗?开关针脚有电压吗?开机时电压有跳变吗?

大宝说的对,PW+的电压都没有查看,PSON的电压也没有看,IO芯片的引脚电压也不测.........

网友:
ATX紫色线ATX5VSB提供的电流并不大,Q69的最大电流是几十安的,想不明白为何会烧
如果按照楼主说的S极接紫线,D极接5VSB,顺着体二极管的方向就算G极是5V,S极肯定也是5V,管是截止状态,电流可以从体二极管通过形成小电流的5VSB,G极如果一直不高于S极4.5V左右就不会完全导通,这个时候管是最容易烧的

网友:
用心就有回报

网友:
不错,厉害, 这么新的班子都修到了

网友:
看来楼主很细心的!

网友C:
是双电源供电有问题吗?

网友D:
这个板子的图纸没有吗?

网友E:
楼主的细心与耐心让人佩服

网友F:
其实最开始应该就能查到IO没发出调表到南桥的, 这时候就应该查IO工作条件了,    。  思路不明确   可能这就是没人给你加分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最开始应该就能查到IO没发出调表到南桥的, 这时候就应该查IO工作条件了,    。  思路不明确   可能这 ...

没有图纸  连IO的图纸都没有 哦 ,所以就没有查到哪里去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细心与耐心让人佩服

被逼的,客户吹了好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的图纸没有吗?

没有哦 ,新板 还没有过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双电源供电有问题吗?

恩 ,一个待机3.3   还有个SB通电就有的3.3

网友:
好  加点 呵呵呵

网友:
结果修好就行,赞一个!书上有上电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行哦 ,徐总他们才是高手  大神

虽然和他不能相提并论,以我们普通维修工来说,已经很好了

网友H:
楼主好有耐心,要是我早就飞了,不弄了

网友I:
这个板子烧得还是很是厉害的。楼主还是修好了,挺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好有耐心,要是我早就飞了,不弄了

飞线 外观上就过意不去了 ,  关键问题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板子烧得还是很是厉害的。楼主还是修好了,挺棒的

谢谢 ,一不小心就修好了

网友J:
收藏一下,楼主比较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J:
收藏一下,楼主比较细心

谢谢支持 ,大家共勉,共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做保护吧?电源插槽都烤了。

怎么做保护?

网友:
今天没分了 明天一块给补上啊

网友:
每次看都有收获

网友:
大家一起学习  ,我的QQ442992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