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 加电不开机

楼主(2015-01-20):
苹果a1278   版号820-3115-b   j30,来的时候是不加电,机器进了一点水  ,(6259附近),把水清掉接上电源还是不加电 ,灯不亮,量主板3.4v正常,12v没,量6259工作条件,发现19脚短路,换6259后ok。接上电源自动上电了,看电流好像没开机,(上内存和不上内存电流一样,不跳变)接上屏确实不开机,(洗内存,换内存,还是不行)量电感电压,(就集显电感上没有电压,其他都有了,)没办法只能再仔细看一遍主板看看还有没有腐蚀的地方,后来看见smc边上还有一点水,r3880和q5480,还有u5410都有腐蚀,,q5480坏了两个脚都腐蚀没了,还有u5410也坏了短了两个脚,r3880发黑了,都换好后还是还不开机一样现象,郁闷,为什么还不好,看了一下图纸,看到u5410 发现好像有点不正常,加电后,量u5410.的3脚有3.3v,4脚和5脚也都有12v,可是6脚没有电压,我不知道正不正常,?(谁知道这个芯片怎么工作的)还有 r3880这里换上一个470k的电阻后量主板,就只有80欧,发现q3880坏了可是l3895 上有12v电压,pp15v_t29_reg也有15v电压,这个15v开机有吗谁知道?  (主板仔细看了好几遍没有看到其他不正常的地方,)不知道怎么弄了,这种没有集显电压的应该怎么修?量哪些工作条件,怎么判断机器有没有跑码,(要量哪些信号??)

补充内容 (2015-1-23 09:46):
机器已经修好,换CPU好的,,测试已经完全没问题,

补充内容 (2015-1-23 09:47):
具体怎么好的我也不知道,我是不知道怎么搞了   ,就一个一个的换 好的,

网友A:
从电路图看,这个u5410是个电流检测器件,当取样电阻R5410流过电流时,两端产生压降即芯片的4、5脚达到一定的压差时,6脚应输出电压,起到过流保护的作用,所以芯片在这里应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电路图看,这个u5410是个电流检测器件,当取样电阻R5410流过电流时,两端产生压降即芯片的4、5脚达到一定 ...

好像是充电电流检测,这电路估计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电路图看,这个u5410是个电流检测器件,当取样电阻R5410流过电流时,两端产生压降即芯片的4、5脚达到一定 ...

l3895 这个电感正常是多少v?你知道吗?

网友A:
L3895是升压电感呀!与U3890组成的升压电路啊。正常时输出滤波电容C3895两端为18.3V啊。

网友C:
U5401那里应该没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3895是升压电感呀!与U3890组成的升压电路啊。正常时输出滤波电容C3895两端为18.3V啊。

C3895两端为18.3V?

网友A:
图纸上不是标注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图纸上不是标注了吗!

机器已经修 好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机器已经修 好了,谢谢

你的机器到底什么问题,怎么修好的,分享一下吧。

网友:
15V必须要有的

网友D:
机器修好后亮机后量15v没有,你搞错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机器到底什么问题,怎么修好的,分享一下吧。

cpu坏了    ,

网友E:
这个CPU不是板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CPU不是板载的吗,

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充电电流检测,这电路估计是好的

不是充电检测的

网友:
、?什么意思  ,说人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U5401那里应该没关系的

的确是的

网友:
还是要靠自己啊

网友:
苹果不好修啊

网友(2015-03-09):
楼主的修板技术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3895是升压电感呀!与U3890组成的升压电路啊。正常时输出滤波电容C3895两端为18.3V啊。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CPU不是板载的吗,

苹果好像都是板载的CPU

网友:
?没人回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器修好后亮机后量15v没有,你搞错了吧

没

网友:
什么问题,怎么修好的

网友:
没有修过苹果电路 换过显卡

网友(2015-04-16):
什么情况,楼主说的怎么都被屏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