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联想L2021WD开机,显示无信号输入

楼主(2015-01-20):
今天修单位一台联想L2021WD,开机可以显示"lenovo",过两秒就显示无信号输入。已确定不是主机和VGA线问题,是不是驱动板有问题,假如是、驱动板还能修吗,求大师解答,谢谢!

网友A:
遇到好几台,都是换板,大神说下咋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好几台,都是换板,大神说下咋修

能否通过刷驱动板上的MCU解决问题

网友:
只有换驱动板。要不换一个驱动AC看看了

网友:
VGA口阻值正常的话刷程序试试呗!

网友:
测测VGA口行场对地阻值!二极管档应该在600左右!以前我遇到一台这显示器行场阻值正常,也不显示信号,到后来发现VGA口附近的一个小三级管样的家伙有两个腿之间短路!跟它相连的另一个小三极管也烧了个洞!

网友:
打一下VGA口的1、2、3、13、14脚阻值。

网友:
检查下VGA接口的几个保护二级管。

网友:
感谢论坛各位热心回复的大师,问题已经解决,谢谢!
把VGA接口旁边的两个6脚保护二级管(C16BH)拆除,故障解除。

网友:
可以啊,驱动板的问题。接口电路 ,或者是程序问题。

网友:
电源板你确定没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