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P41D不跑码通病来了

楼主(2015-01-20):
  接一块ASUS P5P41D的板子,不跑。经检测,无CPU电压,无总线电压,内存电压OK。根据INTEL的时序。只要搞定
总线电压就OK。供电IC用的APW7120。换一个7120还是一样。于是在开机瞬间检测总线电压,开机瞬间有电压,在测
CPU电压也是一样开机瞬间又波形,但马上就掉下去。看来是短路。找来找去,终于找到是北桥短路。于是打算换北桥。
  正在准备换北桥的过程中无意之间发现,北桥上面的贴片电容看上去有点发黑,于是突发奇想,会不会是应为这些电容的问题
引起的呢?经过试验,把下图红圈中的9个电容去掉,在通电,一路跑码亮机。

至于这9个电容,稳妥起见,还是在别的坏桥上拆几个来装回去比较好。这个故障已经修到第3快了,估计是通病来的。

网友:
呵,这都行,真没碰到这种情况。先记录下来以后应该用的上。

网友A:
一直不清楚上面的电容是起什么作用的。拆掉用也可以吗?

网友:
还得注意点

网友B:
给了楼主5分,如果下次碰到这种问题能解决就太好了,不跑码是难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了楼主5分,如果下次碰到这种问题能解决就太好了,不跑码是难修啊

这个其实不难修,因为CPU电压和总线电压都没出来。发这个帖子的目的是告诉大家,下次遇到这样的就不要
换桥了,直接拆掉上面那个几个电容就OK

网友C:
桥上面电容短路很少见。

网友D:
反正也是要干桥了,在干它之前先拆拆上面的电容也许会有奇迹!

网友E:
楼主真厉害了,我以前根本不敢想这种情况,想不到这小小个的电容也会短路,北桥的电流较大,我想象应该是烧出痕迹出来的,下次我也试试

网友:
这种电容坏的  真是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真厉害了,我以前根本不敢想这种情况,想不到这小小个的电容也会短路,北桥的电流较大,我想象应该是烧 ...

不是烧出来的,是我看到敲上的电容有好多都黑黑的,好像氧化了一样,所以就决定先换掉电容再说,没想到还真好了

网友:
不错  平时得多留意

网友:
不错,楼主不是说修这个的过程,而是告诉我们碰到这种情况不要换北桥了,直接搞个省事的就行。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了

网友:
可能是这批北桥的通病。

网友:
这几个电容不装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如果都是这样的话BGA都省下来了

网友:
10年前遇到过一次北桥上面电容短路的是个815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不清楚上面的电容是起什么作用的。拆掉用也可以吗?

起个滤波的作用吧,  可以用

网友F:
这样也可以?一般还真不会往这几个电容上想

网友:
以后省的BGA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上面电容短路很少见。

我觉得很多见

网友:
又一个桥上电容的问题,粗心的人可能会干桥

网友:
刷写BIOS试试

网友:
用BGA加焊桥试试

网友:
最后用BGA加汗CPU座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也可以?一般还真不会往这几个电容上想

一般遇到这种故障都会換桥

网友:
电容发黑应该就是有问题

网友:
这种我一般都丢了

网友:
通病来自与实践 兄弟帖子很给力 谢谢提供 有幸碰到可以直接维修

网友:
拆掉电容怕不稳定吧,还是焊回去几个吧

网友:
好好的,怎么会发黑呢,是不是不见天日呢?

网友:
lz可有这个板子的点位图?谢谢

网友:
楼主真厉害了~這樣也行

网友(2015-02-28):
桥上电容短路,这个很少有人想到啊

网友:
头一次遇到有这样整的 !!!!呵呵

网友:
真的还没碰到过呢

网友:
总线供电IC会用7120。。 。 你牛

网友:
这个都是通病了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反正也是要干桥了,在干它之前先拆拆上面的电容也许会有奇迹!
头像看着很疼的样子。。。。

网友:
嗯,还有内存供电。

网友:
楼主这个帖子好,以后遇到桥短路可以看看桥上面的东西了,受益匪浅

网友:
桥上的电容也容易短路吗 没见过 学习了 以后要注意

网友:
这个 好像还没遇见过啊

网友(2015-04-12):
asus p5p41d 北桥电容短路会引起无总线供电 cpu电压 下次直接干掉

网友:
一般人不会想到这个。。。

网友:
这样也可以

网友:
这个电容不太好补啊,用风枪吹的话会不会吹坏桥啊?

网友:
这都行 学习了

网友:
没遇到过下次遇到了看看

网友:
今天也来了 个 这个主板,电容去完了 才不是直通的,客户催得急 又是商家,就把上面的电容全部没上 ,不知道有问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