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 待机0.007 ,触发0.02持续几秒掉电

楼主(2015-01-20):
acer 4736 版号LA 4495P .待机0.007 ,触发0.02持续几秒掉电.能触发说明南桥已经收到PBTN_OUT#,应该发出PM_SLP_S5# 信号了,可是测EC这边
并没有收到信号始终是低电平。看电路图是直通的,没有门电路。也没短路。

可以确定是南桥坏了吗?南桥的工作条件怎么测量啊?

补充内容 (2015-1-22 12:36):
已解决,南桥问题

网友A:
南桥条件
3.3V和1.5V
RTC晶振
COMS电路

网友B:
南桥的基本条件:RTC、RTCVCC、时钟、EC给的RSMRST初始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条件
3.3V和1.5V
RTC晶振

南桥待机有1.5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的基本条件:RTC、RTCVCC、时钟、EC给的RSMRST初始复位。

这些信号都有了

网友:
断开相连的电阻看看,南桥出来有,则EC问题,否则是南桥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换南桥了,可以触发了。触发到0.8A掉电。换了NEC大电容。终于亮机了,正在烤鸡中,哈哈。谢谢大家

网友:
可以确定南桥坏了

网友:
欠压或有电压短路保护了

网友:
呵呵、  出发过后电压这么低多数是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