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戴尔n4010 i5 8声报警 求助

楼主(2015-01-20):
戴尔n4010 i5 8声报警,不上内存 2声报警 显卡换了涛声依旧 ,不报警时 偶尔亮一会就花屏竖杠 黑屏 求大师指教
显卡
黑屏

网友:
8声报警不搞显卡吧!显卡换过换显存。

网友:
屏和屏线换了试试!!! 外接会来吗????

网友:
我看还是显卡没有做好,在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屏线正常 。显卡换了跟以前一样 外显正常一下后花屏 黑屏,

网友:
显卡换了,就作显存,

网友:
把显存从做下

网友:
报八声好像是屏线没插吧

网友:
屏线不可能啊。有一台差不多的机子 换了还是一样的。HM
57换了 好了一下午换了系统又是老样子。真郁闷啊。有没有那个师傅遇到过这个问题啊,求帮助啊

网友:
花屏,那还是显卡那边的问题呀

网友A:
大部分显卡问题,经常碰到

网友:
不是显卡就是屏

网友:
8声,DELL一般为没识别到内屏(上部屏),屏线和屏都得测一下。

网友:
这机器8声就是显卡坏,现在花屏就做显存吧

网友:
外接正常不 有可能是显卡没焊好 或本身是坏的

网友:
这种没碰到过,楼主解决了望说一声 ,谢谢!

网友:
大部分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直接加焊桥就好了

网友:
显卡或者屏线?

网友:
屏 屏线可以排除 有一块i3一样的机子试过来是好的,屏是好的, 现在亮都不亮,外显断信号一闪一闪的,还是报警。明天在看看整显存试试。什么奇怪的问题都有,郁闷

网友:
不要给声音给迷惑了,看电流做显卡把

网友:
显卡都过了啊 亮的时候也是这样想、差不多的电流啊,

网友:
显卡问题,干显卡。

网友:
屏 屏线 显卡

网友:
显卡没有做好吧,再做一次

网友:
北桥虚焊,加焊吧?

网友:
做下北桥试试

网友:
干显卡和显存,干好为止

网友:
查下屏接口周围线路

网友:
DELLA的8声报警一般是屏或者屏线问题

网友:
楼主 8声 是 显卡啊。

网友:
8声包报警一般都是没有认到屏幕! 换根平线是一下!

网友:
dell、的屏线没擦好会报警。。显卡也会这样。你外接看看

网友:
屏幕 屏线 显卡 显存 再不行好换CPU看下 就那么几样 显卡供电看过没有呢

网友:
显卡 显存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戴尔8声是没检测到屏线吧

网友:
显卡已经换了,那就是显存了,外接看看花屏吗

网友:
我记得8声报警跟 屏有关

网友:
显存搞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