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触摸键盘失灵维

楼主(2015-01-20):
笔记本维修---苹果a1286触摸键盘失灵维修
板号:820-2915
故障现象:键盘触摸板都失灵,可以正常开机
维修思路:smc usb控制器,bios程序
维修过程:此台电脑为15寸pro,过来换电池,原来的充电器坏,换充电器。换完发现键盘触摸失灵,也不知道原来是否损坏。
不管了,直接维修。既然触摸、键盘都失灵,基本排除接口的问题,将其中也个拔出,同样故障一样,排除键盘,触摸板的问题,故障锁定在主板了。
直接找到键盘接口,j5713

查其数据线由芯片5701控制

同样触摸板的数据线也是有此芯片控制,于是怀疑此芯片坏,于是检测其条件是否满足。经测试发现此芯片的供电不正常。

此芯片的49脚为供电,正常为3.3v,但是测试为1.7v,于是查其此电的来源PP3V3_S4

当测到r7803的1脚为3.3v  第二脚为1.6v ,基本上已经锁定目标,再测下起电阻阻值为4000左右,本来为0欧,于是直连其电阻。
开机触摸,键盘正常。

也许这个可能是通病,修了好几台都是这个问题。
还有这款电脑一定要85w的电源才能开机,60w开不了机。

微信号:18559323690
qq:358463570

网友A:
不明白,既然r7803为0欧,那还要Q7800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既然r7803为0欧,那还要Q7800干什么?

Q7800没装,No Stuff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既然r7803为0欧,那还要Q7800干什么?

Q7800没装。

网友:
噢!谢谢提醒,俺英文不好!

网友:
图片重新传吧。

网友:
技术牛啊   像楼主学...

网友:
怎么图片全挂了

网友:
芯片级维修,资料很重要

网友:
传的图怎么看不了

网友:
供电不够吗楼主这个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这个学习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