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炮打蚊子,示波器小修昂达老主板保护。

楼主(2015-01-21):
现在的笔记本维修大家搞的是风生水起的,示波器是轮番上阵。但是台式机器主板的维修也不是那什么养的。这不下午同行送修昂达945PLN R4.0的老主板一块说是开不了机了,财务室的机器让修好最好不要换主板。ok,报价80(既然说重要那就弄好点,烂主板怎么也不值这个价钱没想到人家爽快的很)放下说弄好了给人家明早送去...     随手测试几下二极体值ok,接上电源,上诊断卡,卡上的待机灯是正常的,触发power针风扇转一下就停了,诊断卡上的复位灯和其他的灯一起灭掉。

这种情况1:短路  2:缺供电,信号不正常估计没这样的吧?
如果短路多半都会产生保护,不能再次触发。
再触发试一试,又是转一下。估计是供电不合适,刚好示波器没有关。
先测试CPU供电的上管D12v供电无杂波 再测试G. 示波器屏幕一点反应也没。这就说明PWM芯片一点也没发出驱动(无闪波),芯片ISL6312,3+1相(3路直控,1路输出PWM到小芯片Isl6612)。条件1:主供电,2:开启,3:vid。第一个就没满足主供电0.5v。跑线找到烧断线:

随便搞根飞线。再测,CPU供电PWM上管G: 下管G: 上内存点亮

90响马头子 -1 很给力!
Solo。 + 5 很给力!

网友A:
厉害,可悲的我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B:
ISL 6612型号驱动芯片 本身主供电脚工作电压一般为5V或12V,这里驱动芯片工作条件没有满足的话,上下管 G级电压用万用表测量也是不会产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可悲的我不会用示波器。

示波器修主板掉电故障还是比较管用的,CPU供电上下管G级电压满足4.5V左右就会达到饱和导通状态,正常情况下,这两者是轮流导通和截止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SL 6612型号驱动芯片 本身主供电脚工作电压一般为5V或12V,这里驱动芯片工作条件没有满足的话,上下管 G级 ...

没错,所以用示波器是炮打蚊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错,所以用示波器是炮打蚊子。

嗯,这里飞根线后测量的CPU供电PWM上管G级波形应该是高低高电平跳变状态,即CPU供电上下管在轮流导通和截止期间,两者G级导通驱动电压跳变应该是O到4.5V左右范围值之间。

网友:
示波器正学着

网友:
确实大材小用,万用表胜任有余。

网友D:
烧断线 一般是 限流电阻有点问题,或者 滤波电容 快要穿了内部短路了。此故障最好更换这条线路上的电容。

网友:
合适,,是核武器打蚊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断线 一般是 限流电阻有点问题,或者 滤波电容 快要穿了内部短路了。此故障最好更换这条线路上的电容。

烧断线这里一般是5V或12V电压测试点阻值短路造成,你说的限流电阻出现问题也有可能,本身阻值变小就会造成5V或12V电压到驱动芯片主供电引脚工作出现大电流情况,限流电阻出现故障的话,一般本身一端相连滤波电容内部也会短路。

网友:
看来楼主的示波器好强大

网友:
cpu 供电短路

网友:
先不插小4口电源,如上电基本能定位。

网友E:
版主不测几组供电对地阻值,就敢上电,不怕烧

网友:
维修还是按部就班的好

网友:
正在学习示波器维修主板

网友:
这么隐蔽的断线都被你发现了。,,楼主细心啊!!

网友:
有这神器就是好。

网友F:
高手打印口下面的线,怎么焊接的,要不要拆接口

网友:
厉害,这么隐蔽在地方都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手打印口下面的线,怎么焊接的,要不要拆接口

这里的线路应该是楼主自己找吸锡线修补的,不用拆下接口也能操作,同时这个板层供电线路应该还有连接打印接口供电引脚。

网友G:
打印口下面的线,怎么焊接的,要不要拆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打印口下面的线,怎么焊接的,要不要拆接口

加吸锡线连接的,这里烧断的应该是5V或12V供电层线路。

网友:
这也可以?

网友:
大炮打蚊子!!呵呵,贴切!!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版主不测几组供电对地阻值,就敢上电,不怕烧

要烧 早在到手之前就烧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确实可以!看你回复的就知道基本功不错!

网友H:
判断思路有问题吧,掉电,为什么不拔掉小4pin     看掉电不 如果不掉电了再维修

网友:
要用示波器能像楼主一样自如就好了。

网友:
楼主这个补线补得好呀,技术那是刚刚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判断思路有问题吧,掉电,为什么不拔掉小4pin     看掉电不 如果不掉电了再维修

你的思路也是正确的,这个主板应该是缺少CPU主供电电压导致上电保护。

网友:
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看楼主神器杀蚊子,瞬间石化了。

网友:
好,必须加分!

网友:
不管用什么炮,打死蚊子就好,楼主示波器用的很给力啊

网友:
我也个M2N68-AM  的上电就断电, 不能再开,去掉12V可以上电

网友:
好,又被秒杀了

网友:
楼主直接瞄上缺电压,竟然走对路了,我们一般修先拔下供电头,再测上管短路否,

网友I:
是保险电阻烧了吗?

网友J:
我想知道台式机上的跑线是怎么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我想知道台式机上的跑线是怎么跑的

跑线最主要的要找到正反面的过孔位置,可以用镊子夹住主板,镊子的2个尖脚对准2面的过孔。是不是很好。

网友:
我也一千多买了示波器,不会用,这着上灰尘

网友K:
修主板都能要到80,这价钱真是主板界的高价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K:
修主板都能要到80,这价钱真是主板界的高价啊

量小,最主要的是财务机器

网友:
断线位置够绝的!不是跑线路还真发现不了。示波器是该进入普通维修人员的工具序列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保险电阻烧了吗?

应该是驱动芯片Isl6612主供电脚相连限流电阻烧坏造成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跑线最主要的要找到正反面的过孔位置,可以用镊子夹住主板,镊子的2个尖脚对准2面的过孔。是不是很好。

非常感谢,台式板的线有在板层里面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J:
非常感谢,台式板的线有在板层里面的吗

台式机器的走线都是明线,不走板层中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台式机器的走线都是明线,不走板层中间。

OK非常感谢

网友:
这样的可以收高点

网友:
这种老主板,用的人很少了,

网友:
主板维修经验不论好坏 ,我喜欢看,总有学习之处。

网友:
神器就是好 哪里不会点哪里

网友:
膜拜 膜拜

网友L:
断的那根线是什么意思啊,控制极的线还是芯片的供电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断的那根线是什么意思啊,控制极的线还是芯片的供电线啊

断的是芯片的供电层线路,控制级一般相连为信号线路没有那么容易找到。

网友M:
楼主,跑线路,要是没图纸,够得跑,给你两个赞!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跑线路,要是没图纸,够得跑,给你两个赞!

谢谢支持,维修台式板子跑线是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版主不测几组供电对地阻值,就敢上电,不怕烧

你好,在上电之前我是测试了的,上面不是说过了吗(随手测试几下二极体值,是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牛,学习了。谢谢分享。

呵呵,互相学习,欢迎新会员。

网友O:
台式机的上下管G极波形就是这么清晰明了,笔记本由于是跳脉冲模式所以没有这么标准的方波,财务电脑随便报个200也要修,换主板要重做系统,财务系统不是这么容易搞的,您报价低了!可惜

网友:
引用 网友O:
台式机的上下管G极波形就是这么清晰明了,笔记本由于是跳脉冲模式所以没有这么标准的方波,财务电脑随便报 ...

呵呵,依现在的情况修一台式机器要200块,而且是945主板的估计有点悬。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个老鸟啊!!

网友:
楼主比我厉害,技术不错~但是为什么不先观察外观那?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判断思路有问题吧,掉电,为什么不拔掉小4pin     看掉电不 如果不掉电了再维修

哈哈 弄得不错

网友:
应该是秒杀吧

网友P:
老兄用的什么型号示波器

网友:
这才是秒杀吧,哈哈

网友:
楼主是高手  要学习使用示波器了 多学习多条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量小,最主要的是财务机器

你的回复不是很准确,应该说主要是客户不懂,945主板不是缺货,随便找个2手板换上也不需要换系统。这个你就是要100他也会付款

网友:
嗯 学习了 帮你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P:
老兄用的什么型号示波器

泰克1012B,买的二手的

网友:
是4PIN短路吧?

网友(2015-03-19):
厉害,!! 一定努力学啊!!

网友:
二手9成新945隔天就可到货。。30元包邮。。还花大时间去弄。得不赏失

网友:
唉!有示波器就是好呀,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