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 循环跑码 D0-96-98反复维修绝杀

楼主(2015-01-21):
我也是遇到一个华硕P5G41T-M LX V2的板子 以为是非常幸运的 刷bios 更换BIOS旁的822排阻就会好 哪里知道问题一如既往 无奈逛论坛找通病!很多我都测试过了 在这里我和大家说一下总结一下,有遇到io左面的两个822排阻和272排阻换了好的 有换时钟下面两个822排阻好的   有内存槽上方s11好的 还有风扇下方822排阻好的  还有桥两个822排阻和272排阻好的  这些办法我都在这里全部试过我这个板子就是不好使 就连9lrs954a4glf时钟也换了还是不好 无奈加焊北桥试试吧 想着是信号有可能断掉了吧(虚焊引起的)之后还是不行 已经半夜12点了 想了想还是想放弃 狠一狠心在加焊一下南桥吧,因为nh82801gb的南桥太热了 很容易出现问题但是这个样子的毛病叫我去怀疑是南桥造成的我还真不敢相信  最终加焊真的奇迹出现了 亮机了 反复测试后没有问题了 此机修复了  在此说这么多只是想告诉大家所有的都要尝试尝试也许奇迹会出现的 我就把我经历的写出来给大家参考

网友:
82801GB的南桥容易坏!!容易虚焊 这是通病!!

网友:
上次也遇到一张和楼主的情况一样的 这主板的通病是BIOS旁边的822爱坏 换上好了 跑码!

网友:
822这么肯坏吗

网友:
不放弃就有奇迹

网友:
刚放弃一台,刷了BIOS,换了822,IO,时钟,没搞定,客户拿走了

网友:
华硕的质量越来越差了!

网友A:
呵呵,没啥思路,盲修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没啥思路,盲修的经验

比我强多了拉

网友:
呵呵,没贬楼主意思,小白一个,看得没啥思路当盲修经验罗

网友:
G41的桥坏得比较多的呢,无论哪个牌子都是这样,可能这个桥有缺陷,

网友:
感觉楼主是漫无目的的换啊,没有根据症状找原因。

网友:
xx学习一下子

网友:
G41很容易坏   并且价钱贵

网友:
有时也有绝对 的,呵……。

网友(2015-03-01):
我也有一块,插电就开机,风扇狂转不停,开亮机,还没有看代码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技术什么都不测,狂换,佩服。。。

网友(2015-06-02):
英特尔的南桥开焊的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