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下是哪里出问题

楼主(2015-01-21):
GA-P43-ES3G主板,能加电,C1、C3...反复几次再跑码到26不动,无显示,发现PCI的B16有点怪,跑码过程有1.72v,但挡26时掉到0v,A15一直有3.3v.时钟芯片是RTM875T-587,没有这芯片换。
*把键盘插上,敲击“三键”(ctrl+alt+del),跑c1、c3...到26竟然亮了。进系统一切正常。关机后再开,又得用“三键”。这是什么问题?难倒I/O有问题?
*点亮后测B16还是0v.

网友:
ctrl+alt+del软复位

网友:
应该是供电问题,不稳

网友:
我感觉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难道桥本体出问题了?复位不常?

网友:
跑b16线路,睇睇其它与之相联元件电压

网友:
会不会是BIOS问题呀?

网友:
桥的问题,我遇到过 加焊一下桥就可以了

网友:
B16跑线试试,看跑到哪里?

网友:
这种把bios对换一下

网友:
进来学习的,修好后告诉我。

网友:
这么怪?楼主要确认清楚故障